电路问题

楼主(2020-10-19):
下图的电路是把电容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待测电容0-4000pF,输出电流0-4000uA,线性关系;供电电压是±10V,加到图中VDD和GND,输出电流是从外部0V流入Iout端;使用自激变压器产生峰峰值约33V、频率约33KHz的交流电,交流电通过右边待测电容后经过整流稳压转成直流电,输出电流和待测电容成线性关系;现在的问题是线性度不是特别好,在1000pF以下线性度还不错,1000pF以上输出电流就小于理论数值,电容越大相差越大,在电容为4000pF的时候,输出电流只有3850uA。应该怎么办?

网友:
电流和电容量,此电路中本来就不应该是线性关系。

网友:
一看此种电路,不是精密测量的电路,太粗燆,相关量都没有控制。能测量准吗?

网友:
输入电容4000pF的时候,工作频率比0pF的时候低0.7KHz,不明白为什么频率会变低,只要电容值保持不变,激励电压和频率是保持不变的,电压波动在1mV以下,频率波动在0.1Hz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