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流焊和波峰焊工艺对元器件布局设计有哪些要求

楼主(2020-10-19):
    元器件布局要根据smt贴片加工生产设各和工艺特点进行设计。不同的工艺,如smt贴片再流焊和波峰焊,对元件的布局是不一样的:双面再流焊时,对主面和辅面的布局也有不同的要求,等等。

      (1)PCB上元器件的分布应尽可能均匀。

      (2)同类元器件尽可能按相同的方向排列,特征方向应一致,便于贴装、焊接和检测。

  (3)大型器件的四周要留一定的维修空隙,留出SMD返修设备加热头能够进行操作的尺寸。

      (4)发热元件应尽可能远离其他元器件,一般置于边角、机箱内通风位置。

  (5)对于温度敏感的元器件要远离发热元件。

      (6)需要调节或经常更换的元件和零部件,如电位器、可调电感线圈、可变电容器、微动开关、保险管、按键、插拔器等元件的布局,应考虑整机结构要求,置于便于调节和更换的位置。

  再流焊和波峰焊工艺对元器件布局设计有哪些要求

      (7)接线端子、插拔件附近、长串端子的中央及经常受力作用的部位应设置固定孔,固定孔周围应留有相应的空间,防止因受热膨胀而变形,波峰焊时发生翘起现象。

  (8)对于一些体(面)积公差大、低,需二次加工的零部件(如变压器、电解电容、压电阻、桥堆、散热器等),与其他元器件之间的间隔在原设定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定的富裕量。

      (9)贵重元器件不要布放在PCB的角、边像或靠近接插件、安装孔、槽、拼板的切割、豁口和拐角等处,以上这些位置是印制板的高应力区,容易造成SMT贴片加工焊点和元器件的开裂或裂纹。

  (10)元件布局要满足smt加工再流焊、波峰焊的工艺要求和间距要求。

  ①单面混装时,应将smt贴片贴装和插装元器件布放在A面。

  ②采用双面再流焊的混装时,要求FPCB设计应将大元件布放在主(A)面,小元件在轴(B)面。放置在轴(B)面的元件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应留出印制板定位孔及固定支架需占用的位置。

      (12)PCB面积过大时,为防止过锡炉时PCB弯曲,应在PCB中间留一条5~10mm宽的空原不布放元器件,用来在过炉时加上防止PCB弯曲的压条或支撑。

      (13)轴向元器件质量超过5g有高振动要求,或元器件质量超过15g有一般要求时,应当用支架加以圆定,然后焊接。有两种固定方法:一种是采用可撇换的固定夹牢固地夹在板上:另一种采用粘结胶固定在板上。那些又大又重、发热量多的元器件,不宜装在印制板上,而应装在整机的机箱底板。

网友:
    同类元器件尽可能按相同的方向排列,特征方向应一致,便于贴装、焊接和检测。

网友:
    接线端子、插拔件附近、长串端子的中央及经常受力作用的部位应设置固定孔,固定孔周围应留有相应的空间,防止因受热膨胀而变形,波峰焊时发生翘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