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XNET的设置方法

楼主(2020-10-19):
    一颗GBA的net并联到三个IC上面,路径中有多个串联和并联的电阻,请问是否可以设置Xnet? IC不同pin之间可以设置成x-net吗?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可以设置Xnet

网友B:
    pin to pin啊,路径中的电阻做model设置X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 to pin啊,路径中的电阻做model设置Xnet。

    谢谢,我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Xnet

    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
    要先搞拓扑结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