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A恒流源设计求助,已有电路,求分析

楼主(2020-10-20):
图中的电源都是5V,前边两个运放能看懂,后边运放带个mos管就看不懂了,求助这个图怎么运算啊,或者有没有大神直接推荐一个100mA恒流源的芯片,感激不尽。

网友A:
严重怀疑此电原理图的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此电原理图的准确性。

是吗?我重新更新一下电路图,你再看看。

网友:
    以我之见,要100mA恒流,只需要一个运放加TL431(电压基准)加一个MOS管,就够了。实在没有必要弄四个运放。

网友:
    负载和这一堆器件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