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V如何产生10.4V和9.3V

楼主(2020-10-20):
16V如何产生10.4V和9.3V?10.4V最大50mA,9.3V最大200mA.谢谢!, n( v% y+ _* g  l

网友:
    最简单就是431降压

网友:
    要隔离的话,开关降压,二个隔离次级绕组,比例取得为1.2倍即可,在10.4V绕输出中,加一片317可调,9.3V作为主电压输出,反馈给原级。

网友:
    选一款DCDC芯片,要选ADJ的,自己想要多少更改相应电阻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