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I接口的封装流程简要

楼主(2020-10-20):
    第一步:

    首先引入axios

    然后创建两个文件夹api和http

    http.js 里面的

    1 import axios from ‘axios’;//引入axios
3 //环境的切换 开发环境(development)使用的是测试接口 和 生产环境(production)使用的是上线接口
f(process.env.NODE_ENV==‘development’){
    5 //设置默认路径
    6 axios.defaults.baseURL=‘http://120.53.31.103:84/’

f(process.env.NODE_ENV==‘production’){
    9 axios.defaults.baseURL=‘https://wap.365msmk.com/’
    11 axios.defaults.timeout=5000;//加载不出来5秒之后就是加载失败
12 axios.interceptors.request.use(
    13 config=>{
    14 config.headers={DeviceType:‘H5’}//可每次发送请求之前的逻辑处理 比如判断token
    15 return config;
16 }
17 )
    18 // axios.interceptors.response.use(
19 // response=>{
    20 // return response;
21 // },
22 // error=>{
    23 // if(error.response.status){
    25 // }
26 // }
27 // )
29 // 使用promise返回axios请求的结果
    30 export function get(url, params) {
31 return new Promise((resolve, reject) => {
32 axios.get(url
    33 params:params
34 }).then(res => {
35 resolve(res)
    36 }).catch(err => {
37 reject(err)
38 })
    39 })
    40 };
    42 export function post(url,params){
    43 return new Promise((resolve,reject)=>{
44 axios.post(url,params).then(res=>{
45 resolve(res.data)
    46 }).catch(err=>{
47 reject(err.data)
    48 })
    50 })

    api.js里面的

    import { get, post } from “…/http/http” //引入封装好的get和post方法
// 封装请求的方式
    export function getBanners() {//轮播
    return get(‘api/app/banner’)
}

export function getIndex(){//首页数据
    return get(‘api/app/recommend/appIndex’)
    }

然后在vue里面的文件应用

import { getBanners, getIndex } from “…/api/api”;//引入api里面定义的方法

    async mounted(
    var swiperr = await getBanners();
    console.log(swiperr.data.data);
    this.swipers = swiperr.data.data; //轮播图渲染

var strr = await getIndex();
console.log(strr); //明星讲师渲染
this.strs = strr.data.data;
    console.log(this.strs);

网友:
    端口配置呢  有没有可供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