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UART转GPIO的芯片

楼主(2020-10-20):
    需要UART扩16个GPIO,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这种芯片?

楼主:
    急,有没有这种芯片

网友A:
    MCU都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都是的啊

    不想用MCU,有没有简单的转换芯片

    你買外面的芯片,也有可能是單片機做的。不想用真正原因是什麼?只要自己不用寫程序就行?

网友:
    不用MCU,你怎么通过USART发送通讯协议?不然你扩出来的16个IO口怎么控制

网友:
    SN74LV8153 不知这颗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还真有啊
第一次见到
    UART转GPIO的芯片

网友:
    有I2C转GPIO的,你可以把串口模拟成I2C。I2C扩展GPIO的TI就有,国产ISSI也有。

网友:
    不用FPGA很难做好时序竞争的

网友B:
    IO扩展,I2C的接口多点,不如把串口的管脚用作I2C去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扩展,I2C的接口多点,不如把串口的管脚用作I2C去扩展。

    是的,I2C的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想用MCU,有没有简单的转换芯片

I2C传输距离有限,像RS485之类传输距离远(线可以拉的长),如果有UART直接扩展GPIO会方便很多。

网友:
    I2C 转的有 Uart的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I2C传输距离有限,像RS485之类传输距离远(线可以拉的长),如果有UART直接扩展GPIO会方便很多。

方案一
Bidirectional Buffer NXP PCA9600 / PCA9601

爽乎?嫌距離不夠長還有另一個方案,但會貴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一
    Bidirectional Buffer NXP PCA9600 / PCA9601

厉害了,原来还有这样的芯片。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原来还有这样的芯片。膜拜大神

樓主發了兩次求救,你把需求講清楚,我早告訴你這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