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的加工品控主要有哪些??

楼主(2020-10-20):
    PCBA的加工品控主要有哪些??

网友:
    PCBA来料的元器件采购和检验

网友:
    在插件过程中,对于过波峰焊的模具设计是关键。如何利用模具极大限度提高良品率,这是PE工程师必须继续实践和总结的过程。

网友:
    对于有PCBA测试要求的订单,主要测试内容包括ICT(电路测试)、FCT(功能测试)、烧伤测试(老化测试)、温湿度测试、跌落测试等。

网友:
    需要严格控制元器件采购渠道,必须从大型贸易商和原厂家拿货,这样可以避免使用到二手材料和假冒材料。此外还需设立专门的PCBA来料检验岗位,严格检验以下各项,确保部件无故障。
    PCB:检查回流焊炉温度测试、无飞线过孔是否是堵孔或是漏墨、板面是否弯曲等。
IC:检查丝网印刷与BOM是否完全相同,并进行恒温恒湿保存。
其他常用材料:检查丝网印刷、外观、通电测值等。

网友:
    焊膏印刷和回流炉温度控制系统是组装的关键要点,需要使用对质量要求更高、更能满足加工要求的激光钢网。根据PCB的要求,部分需要增加或减少钢网孔,或U形孔,只需根据工艺要求制作钢网即可。其中回流炉的温度控制对焊膏的润湿和钢网的焊接牢固至关重要,可根据正常的SOP操作指南进行调节。
此外严格执行AOI测试可以大大的减少因人为因素引起的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