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好DFM要考虑到哪几个环节?

楼主(2020-10-20):
    要做好DFM要考虑到哪几个环节?

网友:
    PCB电路板的可制造性方面:

    如板厚、层数、表面处理、孔径线宽线距、拼板、外形等其它特殊要求是否属于优化设计,是否达到了质量、效率、成本的最优设计要求。

网友:
    PCBA半成品的可加工性方面:

    封装焊盘设计、布局、布线、拼板等是否合理,是否会影响到加工焊接的质量、效率(成本)。生产装配的质量与效率等。

网友:
    还有物料是否是市面通用料,方便采购。物料综合指数是否合适(成本与性能)、能否与其它产品用物料综合统一、是否通用、加工焊接、生产装配上是否存在质量或效率影响。

网友:
    工装治具用测试点:针对量产过程需要用工装来进行功能测试而预留的测试点,因为测试的是接口功能,一般预留的是接口部分(输入与输出)需要用到的测试点,这一类测试点一般是PCB底部用于工装的顶针接触,

维修用测试点:维修中常用的信号如电压、时钟、复位、显示等测点均有预留。这些测试点一般在PCB顶部使用普通维修工具方面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