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哪些方面改善。

楼主(2020-10-20):
一款单端反激电源 IC没有软启动功能;在264V开机瞬间电感的Ip充的很高Bmax超了。
低压和开机后都正常;不知道从哪些方面改善,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回路中有加NTC电阻吗?

网友:
但是加的话效率方面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