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S参数的频域与T11的时域互相转换的方法求解

楼主(2020-10-20):
看了钟老师得AFR校准讲解,很受益,但是有个点不是很明白。如下图这个由S11转换来的T11具体是可以如何用ADS实现呢?
以及把T11取一半的时延后如何再转换成S11呢?

    如下图,我用ADS可以把S参数转换成如图的T11但是导出后还是S参数文件不是时域的T11,也就是说我没法取一半时延进行编辑
求大佬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谢谢

网友(2021-10-09):
    S参数转TDR(阻抗)--网络分析仪“变”采样示波器,本人手里有现成的软件,导入snp文件即可得到阻抗波形数据TDD11,TDD22,有需求加QQ:249820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