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告知如何设置变频器参数或是改善调整?

楼主(2020-10-20):
有一台多多波峰焊链速变频器故障,更换新品后设备不能进行更改链速,在变频器上手动可以进行调节,哪位大神可以告知如何设置变频器参数或是改善调整,非常感谢!

网友:
我们也是多多的波峰,停机如周六日,就会出现变频器工作,问题出现在变频器供电部分,找人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