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FID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0-10-20):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朋友想设计一个小器件,原理如图所示,就是一个射频天线加一些结构(是否要有芯片我不太清楚),我把这个结构贴在一个物体的表面,当这个物体正常的时候,我用射频仪读出来的信号假设是1,而当这个物体遭到破坏,天线上面的结构受到破坏之后,我再读,信号可能就变成了0。通过这样,我可以识别这个结构有没有遭到破坏。

网友A:
具体这个物体是检测什么物品而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这个物体是检测什么物品而设计的?

就像我们的射频卡那样类似的一个东西,只不过卡里面有芯片可以存储一连串的数据,而我这边只要可以有个标志flag能改变就行了。
射频卡是通过射频机来读写卡里的内容,而要设计的这个东西,是通过类似一根线是否通断来实现读取信息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