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d9910的输出端使用射频变压器ADT1-1WT+就无法添加直流偏置吗

楼主(2020-10-20):
如果在ad9910的输出端使用射频变压器ADT1-1WT+,是否就无法添加直流偏置或如何添加直流偏置?
且,如果我输出的信号频率很低,是否输出信号无法通过射频变压器传递出去?

网友A:
开发板那套电路的话,是的

如果只是需要一个固定直流偏执的话,可以在变压器次级的中央抽头加。

如果需要的低频频率和dds的频率差比较远的话,可以后端合路,bias-t或者diplexer可以满足你(也可以自己拿电感电容搭)

如果就是希望dds的低频成分可输出,我想你需要差分放大器来实现差分转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那套电路的话,是的

如果只是需要一个固定直流偏执的话,可以在变压器次级的中央抽头加。

添加固定直流偏置,在变压器次级的中央抽头加,我的理解就变成了下面的图纸,但是pin6接地,直流路径是短路的,
似乎无法添加直流配置,还是可以以其他方式修改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添加固定直流偏置,在变压器次级的中央抽头加,我的理解就变成了下面的图纸,但是pin6接地,直流路径是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