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USB3014 RESET管脚高电平最低支持多少

楼主(2020-10-20):
    是这样的,CYUSB3014 芯片IO电源供电3.3V,手册写最低高电平标准3.3V*0.625≈2.06V; 但此时FPGA控制RESET管脚的BANK电源供电要求1.8V;此时用1.8V的RESET实际测试,USB能正常读写。但考虑不稳定,因此不敢长时间使用。欢迎诸位指教

网友A:
    如果是电池的长期感觉就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池的长期感觉就是不稳定

是设备供电非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