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线路板的DFM元件的定位与安放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0-10-20):
    印制线路板的DFM元件的定位与安放有什么要求?

网友:
    按照一个栅格图样位置以行和列的形式安排元件,所有轴向元件应相互平行,这样轴向插装机在插装时就不需要旋转PCB,因为不必要的转动和移动会大幅降低插装机的速度。像图2中这些以45度角放置的元件,实际上无法由机器插入。

网友:
    相似的元件在板面上应以相同的方式排放。例如使所有径向电容的负极朝向板件的右面,使所有双列直插封装(DIP)的缺口标记面向同一方向等等,这样可以加快插装的速度并更易于发现错误。如图3所示,由于A板采用了这种方法,所以能很容易地找到反向电容器,而B板查找则需要用较多时间。实际上一个公司可以对其制造的所有线路板元件方向进行标准化处理,某些板子的布局可能不一定允许这样做,但这应该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网友:
          将双列直插封装器件、连接器及其它多引脚数元件的排列方向与过波峰焊的方向垂直,这样可以减少元件引脚之间的锡桥。
      充分利用丝印在板面上作记号,例如画一个框用于贴条形码,印上一个箭头表示板子过波峰焊的方向,用虚线描出底面元件轮廓这样板子只需进行一次丝印即可)等等。
      画出元件参考符(CRD)以及极性指示,并在元件插入后仍然可见,这在检查和排除故障时很有帮助,并且也是一个很好的维护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