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在提取ddr3地址线网络的时候,上拉电阻的port总无法建立,提示Signal$TOP....

楼主(2020-10-20):
    power si在提取ddr3地址线网络的时候,设置了电源,地网络,选择一个地址线网络,然后生成 ports,但是ddr3地址线上拉电阻的port总无法建立,提示Signal$TOP. No negative Terminal(s),是我哪里设置漏了吗?

网友A:
    将VTT设置为地网络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VTT设置为地网络组

    还能这么玩啊,能帮忙推荐个DDR的仿真软件吗?我用过好多,现在公司用Ansys系列,可是单根波形能得到,做整个模块的合规检查就死机,然后我下了个ADS,装上破解不了,这两天又下了sigrity,希望能把ddr信号仿真和时序仿真学会了,您觉得哪家的软件比较好用呢?

网友:
    每家的软件各有特色,没有最好用的,只有最合适的。如果是做DDR的后仿真,可以用Sigrity。

楼主:
    谢谢,那有没有sigrity仿真ddr总线操作的书籍呢,能比较详细一点的,我今天试了试,可以把端口都导出了,但怎么和模板里的terms连接呢?导出的pcb端口都是单独的,和terms连接的时候,端接子电路是阻排,我试着把to_pcb的header改了一下,增加了terms部分,但是无法把vtt端口和terms里的上拉0.75v接到一起,因为一个是电源属性,一个是地吧

楼主:
pcb中导出的上拉电阻vtt网络属性是地,无法分配到terms的电源上吧

楼主:
    地属性管脚不能分配到电源节点

    电源网络和地网络不能一起

    电源网络和地网络不能一起

网友:
    学习一下,PADS DDR仿真好像没有这么麻烦

网友(2021-02-28):
    楼主最后如何解决了?今天琢磨了半天没弄出来。

楼主:
    没解决,换了个软件,用ansy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