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C的问题,为什么使用MCC编译的文件无法使用循环?

楼主(2020-10-20):
  • t=timer();
  • t.StartDelay = 0;%延时1秒开始
  • t.ExecutionMode = 'fixedRate';%启用循环执行
  • t.Period = 1;%循环间隔2秒
  • t.TasksToExecute = inf;%循环次数无限
  • t.TimeRFcn = @(~,~)tianshi;
  • start(t);
  • function tianshi
  • clc;
  • K=exist('C:\Program Files (x86)\MetaTrader 4 IC Markets\MQL4\Files\EURJPY\z_kongzhi.csv');
  • if K==2
  • close all;
  • clear;
  • tic;
  • format compact;
  • %% 处理数据
  • gril=csvread('C:\Program Files (x86)\MetaTrader 4 IC Markets\MQL4\Files\EURJPY\sc_s.csv');
  • boy=csvread('C:\Program Files (x86)\MetaTrader 4 IC Markets\MQL4\Files\EURJPY\sc_b.csv');
  • xingbie_s=csvread('C:\Program Files (x86)\MetaTrader 4 IC Markets\MQL4\Files\EURJPY\sc_ybs.csv');
  • xingbie_b=csvread('C:\Program Files (x86)\MetaTrader 4 IC Markets\MQL4\Files\EURJPY\sc_ybb.csv');
  • [sc_ssr,sc_ssc]=size(gril);
  • [sc_bsr,sc_bsc]=size(boy);
  • scs_r=round(sc_ssr/4);
  • sxl_r=sc_ssr-scs_r;
  • bcs_r=round(sc_bsr/4);
  • bxl_r=sc_bsr-bcs_r;
  • xingbie=[xingbie_s;xingbie_b];
  • dataset = [gril;boy];
  • train_set = [dataset(1:sxl_r,: );dataset(sc_ssr+1:sc_ssr+bxl_r,: )];  %%1到3为gril的训练集,7到8为boy的训练集
  • train_set_labels = [xingbie(1:sxl_r);xingbie(sc_ssr+1:sc_ssr+bxl_r)]; %%1到3为gril的训练集样本,7到8为boy的训练样本
  • test_set = [dataset(sxl_r+1:sc_ssr,: );dataset(sc_ssr+bxl_r+1:sc_ssr+sc_bsr,: )];
  • test_set_labels = [xingbie(sxl_r+1:sc_ssr);xingbie(sc_ssr+bxl_r+1:sc_ssr+sc_bsr)];
  • %% 归一化
  • [mtrain,ntrain] = size(train_set);
  • [mtest,ntest] = size(test_set);
  • test_dataset = [train_set;test_set];
  • [dataset_scale,ps] = mapminmax(test_dataset',0,1);
  • dataset_scale = dataset_scale';
  • train_set = dataset_scale(1:mtrain,: );
  • test_set = dataset_scale( (mtrain+1): (mtrain+mtest),: );
  • %% 归一化测试
  • xingbiecheshi=csvread('C:\Program Files (x86)\MetaTrader 4 IC Markets\MQL4\Files\EURJPY\sc_dx.csv');
  • [mtest_1,ntest_1] = size(xingbiecheshi);
  • test_dataset_1 = [xingbiecheshi];
  • [dataset_scale_1,ps] = mapminmax(test_dataset_1',0,1);
  • dataset_scale_1 = dataset_scale_1';
  • test_set_1 = dataset_scale_1( 1:mtest_1,: );
  • bb=[train_set_labels train_set];
  • SPECTF = bb;
  • labels = SPECTF(:, 1); % labels from the 1st column
  • features = SPECTF(:, 2:end);
  • features_sparse = sparse(features); % features must be in a sparse matrix
  • libsvmwrite('C:\Program Files (x86)\MetaTrader 4 IC Markets\MQL4\Files\EURJPY\h.txt', labels, features_sparse);
  • aa=[test_set_labels test_set];
  • SPECTF_1 = aa;
  • labels = SPECTF_1(:, 1); % labels from the 1st column
  • features = SPECTF_1(:, 2:end);
  • features_sparse = sparse(features); % features must be in a sparse matrix
  • libsvmwrite('C:\Program Files (x86)\MetaTrader 4 IC Markets\MQL4\Files\EURJPY\t.txt', labels, features_sparse);
  • cc=[0 test_set_1];
  • SPECTF_3 = cc;
  • labels = SPECTF_3(:, 1); % labels from the 1st column
  • features = SPECTF_3(:, 2:end);
  • features_sparse = sparse(features); % features must be in a sparse matrix
  • libsvmwrite('C:\Program Files (x86)\MetaTrader 4 IC Markets\MQL4\Files\EURJPY\p.txt', labels, features_sparse);
  • cd 'C:\Program Files (x86)\MetaTrader 4 IC Markets\MQL4\Files\EURJPY\';
  • delete z_kongzhi.csv;
  • end
  • end

将上面的文件使用MCC编译成EXE文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执行一次之后,命令窗口直接关闭了,不会循环这是什么?能否有大神能教教我

网友:
这个程序看的头疼

网友:
    路过,看看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