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用公式计算S参数级联的问题

楼主(2020-10-20):
    ADS我根据矩阵运算用第一个A的S参数矩阵乘B的S参数矩阵,和直接级联AB的结果对比原本以为算出来的:
    sd11应该和S(5,5)一样表示回损,结果sd11表示插损
sd12应该和S(5,6)一样表示插损,结果sd12表示回损
    sd22和sd21也是一样都出现了问题。没有对应上
    有大佬帮忙指出我的算式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不懂啊,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要S-Z-S的去转,不能直接这么搞?毕竟substrate不是标准的50欧,归一化的这么S参数直接矩阵点乘,意味着端口2/3匹配,看看把A/B调成50欧的情况呢

网友B:
    公式好像不对,四端口S参数公式应该是这样定义:
SDD11=0.5*(S(1,1)-S(1,3)-S(3,1)+S(3,3))
    SDD21=0.5*(S(2,1)-S(2,3)-S(4,1)+S(4,3))

网友:
    来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S-Z-S的去转,不能直接这么搞?毕竟substrate不是标准的50欧,归一化的这么S参数直接矩阵点乘,意 ...

这么专业吗?我找到PLTS软件直接帮我处理了。我这个目的是实现AFR校准要用。
    软件能实现就省的自己去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好像不对,四端口S参数公式应该是这样定义:
SDD11=0.5*(S(1,1)-S(1,3)-S(3,1)+S(3,3))
    SDD21=0.5*(S( ...

    我这个是两端口不是四端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S-Z-S的去转,不能直接这么搞?毕竟substrate不是标准的50欧,归一化的这么S参数直接矩阵点乘,意 ...

    AFR是为了移除夹具的影响,去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FR是为了移除夹具的影响,去嵌吗

对去夹具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专业吗?我找到PLTS软件直接帮我处理了。我这个目的是实现AFR校准要用。
软件能实现就省的自己去 ...

    弱弱的问下,PLTS有破解的吗?我想用一直缺少license,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PLTS有破解的吗?我想用一直缺少license,感谢

    license在安装目录的license文件夹下,我是论坛下载的2014版

楼主:
    这是种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license在安装目录的license文件夹下,我是论坛下载的2014版

我下的也是那个版本,但是就是一种不能启动license manager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下的也是那个版本,但是就是一种不能启动license manager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win10也是这样。win7就没问题。可能是win10需要单独的一些操作去破解一下。我打开win10看lmtools.exe里面都没有显示plts的license manager。我也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