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问题

楼主(2020-10-20):
    电源电压检测电路如下图右所示
    关掉电源16V后,测得16V电压跳变成3.5V再缓慢下降为什么不是从16V往下降?

去掉MOS管后断开电源,测得16V电压是从16V开始缓慢下降

    (16V电源为外接电源适配器,断开电源后内部电容放电)

    3.5V x 24.9K x (100K + 24.9K) = 0.6977V < 0.8V

网友A:
    花點心思想!

网友:
    学习一下

每个资料都得好好研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點心思想!

    描述漏了,这个是关机充电状态下测试的,

此时VCC_3V3是没有电压的 那怎么通过MOS管放电呢

测试时发现:16V断开后,电压从3.5V往下降,差不多25S左右降到2V,然后电压突然升到3.5V,触发开机

网友:
    我也挺想知道,大佬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描述漏了,这个是关机充电状态下测试的,

    此时VCC_3V3是没有电压的 那怎么通过MOS管放电呢
    测试时发现:16V断开后,电压从3.5V往下降,差不多25S左右降到2V,然后电压突然升到3.5V,触发开机

你一開始有講到這現象嗎?這種人在我們鎮撫司,通常就直接阿嚕巴到死為止。

之前有人問過類似的現象了啦!

网友B:
    问题解决没?需要我给你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没?需要我给你分析吗

你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