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除掉班FPC上的过孔的阻焊层

楼主(2020-10-20):
(图片)

网友A:
    把via孔封装的阻焊层null掉 如果你软硬板上用的是同一种孔 那就需要软板上用另一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ia孔封装的阻焊层null掉 如果你软硬板上用的是同一种孔 那就需要软板上用另一种孔

强,果然是高手。

网友:
    删除过孔属性里solder mask层

网友:
    跟厂家直接说过孔盖绿油,就好了。

网友:
    建两种过孔,或者直接和板厂说有一部分盖油。

网友:
    需要开窗的过孔孔径设置为0.26这样非正常的,就是跟你常规盖油或者塞孔的不一样,然后你需要开窗地方打这种孔,跟板厂备注次孔径的过孔不盖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