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功能使用技巧

楼主(2020-10-21):
pads 功能使用技巧

一、如何走蛇形线?
    蛇形线是布线过程中常用的一种走线方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调节延时满足系统时序设计要求,但是设计者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蛇形线会破坏信号质量,改变传输延时,布线时要尽量避免使用,因此一块PCB 上的蛇形线越多并不意味着越“高级”。实际设计中,为了保证信号有足够的保持时间,或减小同组信号之间的时间偏移,往往不得不故意进行绕线,例如DDR*    (DDR1/DDR2/DDR3 )中的DQS 与DQ 信号组要求要严格等长以降低PCB skew, 这时就要用到蛇形线。

(1)设置蛇形线的参数。蛇形线的参数主要有线长、同组线线长的差值、平行线段距离(Gap)及平行线段长度。Router 中打开项目浏览器(Project   Explorer),展开Net   Objects 树形列表下的Net 项,选择需要等长的网络(此处是DDR_DQ[15..0] 以及DDR_DQS[1..0] ),右击选择Copy,如下图所示。

网友:
看下,毕竟码字也不容易

网友:
刚好有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