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进行仿真测试恒流源的电子负载??

楼主(2020-10-21):
    如何进行仿真测试恒流源的电子负载??

网友:
    目前市场上传统的电子负载并不能完全满足LED恒流源的测试需求,会出现电压和电流不稳定的现象,这是由LED恒流源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LED恒流源输出的电流波形通常存在较大的电流纹波。针对这样的特性,只有测试LED恒流源的电子负载,才能使测试结果更,保证产品的质量。

网友:
    如果用CV模式来测试,那么拉载的电压就被恒定了,与恒流源真实的电压输出波形不符合。所以测试恒流源时多选择CR模式,但在工作中会发现,传统的CR模式会存在测试波形不符合实际情况,甚至电压和电流值不停跳变的现象。

网友:
    测试LED恒流源的电子负载的功能——CR-LED

网友:
    增加了二极管导通电压的设置,使得加在电子负载两端的电压大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时,电子负载才工作,完全真实地模拟二极管工作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