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信号差的问题可以用WiFi放大器来解决吗?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10-21):
    WIFI信号差的问题可以用WiFi放大器来解决吗?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如果主卧室有台式电脑并且台式电脑用的有线连接网络,那么可以在电脑主机上插一个WIFI放射器

网友:
    WIFI使用地点距离路由器为两堵墙,那么在主卧室WIFI信号肯定就会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更换不同的路由器,问题依然很难解决。

网友:
    加装WIFI放大器,WIFI放大器说白了就是无线信号增大器,术语是将无线信号进行桥接,通俗的说就是WIFI放大器将无线信号进行二次放大。

网友:
    WIFI放大器外观都差不多,直接插到插排上进行简单设置就可以使用,需要重点注意的是,WIFI放大器所处的位置一定一定要信号好,否则WIFI放大器本身接收的信号不好那么放大出去的信号也根本不行的,所以有的朋友就抱怨,买了WIFI放大器但是信号还是不行,结果过去一看,WIFI放大器放置在了距离路由器两堵墙以外,所处的位置WIFI信号根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