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分享一下小型高速贴片机技术参数??

楼主(2020-10-21):
    有没有人分享一下小型高速贴片机技术参数??

网友:
    1)采用网络式传输的运动拍照元件识别相机,元器件识别过程中无任何等待和停顿,在应对小型元件实现最大速度运行,提高机器生产效率。  2)运行功率2.0-2.5kW,高效益节能省电。  3)贴片头控制气路采用总线模块安装,能快速的对贴片头进行装卸,针对特殊异常情况快速处理维护,减少时间损耗。

网友:
    贴装尺寸:0402.0603~25mm*28mm、不支持BGA;

    贴装高度:MAX 15mm;

贴装0402及更小元器件需具备:1.配置飞行相机机构高度识别更小物料;2.需要使用电动飞达供料器,保证供料稳定性;

飞行相机(网络接口式):120万像素;

    固定相机(USB2.0接口式):130万像素;

    元件装载种类:64种;

    贴装速度:20000CPH(理论);

    贴装精度:±0.05mm;

    抛料率:3‰(千分之三);

搬运高度:900±20mm;

    搬运方式:皮带+步进电机搬运方式;

    加载时间:4-5s(电路板搬出→电路板搬入→电路板夹板);

最大搬运能力:MAX- 0.5Kg;

贴装线路板尺寸:MAX500mm(L)×400mm(W) ~ MIN 55mm(L)×55mm(W)(分贴贴装规格);

网友:
    控制方式:以主CPU实行实时分担处理系统,处理影像数据。同时通过CAN通讯将位置数据传递给控制卡,控制卡衔接到驱动器控制伺服;

    图像识别补正:采用OpenVC相关类库和图形算法对图像进行处理,飞行相机采用硬触发,最大限度保持运动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