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速率

楼主(2020-10-21):
    我们在采集HDMI口的数据时,首先肯定要计算它的速率是多少。怎么计算这个速率,本文要跟大家分享的便是这个事情。

    HDMI口有三个TM-DS(Time Minimized Differential Signal 最小化传输差分信号)数据通道,我们的速率计算对象就是这三个通道。
这三个口在传输数据时是有时钟同步的,所以HDMI口还有一个时钟信号通道,在每一个时针周期内,一个>真美妙S通道传输10bit,其中8bit为视频信息,2bit为控制信号。
每一幅图像称为一帧,一帧图像是由若干个像素点组成的,每个像素点由3个8bit(24位)或3个16bit(即两个8bit,共48位)决定。
每幅图像有多少个像素点组成,由分辨率决定。
根据以上内容,我们便可计算HDMI口的传输速率了,举例计算如下。
    在这里我为大家计算HDMI-1.3中的最小和最大传输速率。显然最小,最大传输速率与分辨率有关,HDMI的分辨率规格如下表所示:

例1计算HDMI口在60Hz刷新率下的最小传输速率
解: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最小分辨率是1440*480,所以每一帧图像有1440*480=691200个像素,另外,HDMI的图像还需要预留百分之20的空白像素,所以直实的一帧图像的像素是:691200*1.2=829440个像素
    我们每个像素用3个8bit表示,则总共需要的bit数是829440*3*(8+2)=24883200个bit(注意每8bit要加2个控制bit),每秒刷新60次,即60Hz,那么每秒传输的位数是:24883200*60=1.4930e+009,化成以Gbps为单位,则速率为:1.4930Gbps,这是三路的总速率,所以每路的速率为1.4930/3=0.4977Gbps
    所以结论为HDMI口在60Hz刷新率下时,每路TM-DS的最小速率为0.4977Gbps,总的最小总传输速率为:1.4930Gbps
例2计算HDMI口在60Hz刷新率下的最大传输速率。
    解: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最大分辨率是1920*1080,所以每一帧图像有1920*1080=2073600个像素,另外,HDMI的图像还需要预留百分之20的空白像素,所以直实的一帧图像的像素是:2073600*1.2=2488320个像素
我们每个像素用3个16bit表示,则总共需要的bit数是2488320*3*(16+4)=149299200个bit(注意每8bit要加2个控制bit),每秒刷新60次,即60Hz,那么每秒传输的位数是:149299200*60=8.9580e+009,化成以Gbps为单位,则总速率为:8.958Gbps,每路的速率为:8.958/3= 2.9860GbpsHDMI

楼主:
    D 输入的8位数据
cnt 输出0或1的个数计数器,有正负可用【5:0】范围数据表示,每次传输完一行视频数据后清零
q_m 中间数据,8位转9位数据
q_out 10位输出数据
    N1{x} x内1的个数
    N0{x} x内0的个数

楼主:
    what’s HDMI?

    英文全称:H-High,D-Definition,M-Multimedia,I-Interface;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

    主要组成:4对TMDS差分对+DDC(I2C)+HPD+CEC

    信号介绍:
    a.4对TMDS差分信号:1对时钟+3对数据;

      TMDS通道0传输B信号,同时H信号和V信号也嵌入该通道

      TMDS通道1传输G信号

MDS通道2传输R信号,R和G通道的多余位置用来传输音频信号

b.CEC:消费电子控制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可以控制设备(不过我们公司目前没有开发这功能)

    c.DDC:就是I2C信号,主要是获取显示器的基本信息(比如EDID信息)

d.HPD:热插拔信号,该信号比较重要,当HPD引脚大于2V,TMDS才会输出。因此,如果屏幕没有显示,首先要测量该信号!!!

    HDMI传输原理和DVI相同,由Silicon Image公司发明的TMDS(Time Minimized Differential Signal)最小化传输差分信号传输技术。

    一、TMDS原理

  一个HDMI包括3个TMDS数据通道和1个TMDS时钟通道。

      每个数据通道都通过编码算法(异或、异或非等),将8位数据转换成10位数据,前8为数据由原始信号经运算后获得,第9位指示运算的方式,第10位用来对应直流平衡。通过这种算法,会使得数据的传输和恢复更加可靠。

1.传输最小化

                      第一步:将8位并行RED数据发送到TMDS Tx。

                  第二步:并/串转换.

                  第三步:进行最小化传输处理,加上第9位,即编码过程。第9位数据称为编码位。

    2.直流平衡(DC-balanced)

      直流平衡:在编码过程中,保证信道的直流偏移为零。方法是在原来的第9位数据后面加上1位,使得TMDS发送的“0”、“1”数量保持基本一致。这样,传输的数据趋于直流平衡,使信号对传输线的电磁干扰减少,提高信号传输的可靠性。

3.差分信号

  利用两引脚间电压差来传送信号。

    二、HDMI与分辨率

PCLK:像素时钟
    以1920x1080p/60hz为例:1920*1080*60=124.4MHz
以1280x720p/60hz为例:1280*720*60=55.3MHz

带宽:1s内传输的数据量(bit)

4K频率需要的带宽:选最常用的3840x2160分辨率,色深的话常用的是8位,RGB三色就是24bit,我们的目标是60Hz刷新率(60fps)→→→ 3840*2160*24bit*60fps=11.94Gbps

    HDMI1.4像素时钟高达340MHz,即最大带宽是:
                  →→→ 340MHz*10bit(10bit编码)*3(3个数据通道)=10.2Gbps

但是由于HDMI采用的是8bit/10bit编码方式,实际效率是理论值的80%,所以10.2Gbps能传输的最大视频带宽是10.2*0.8=8.1Gbps

楼主:
    HDMI1.4版本:最大带宽为bai10.2Gdps,支持4K视频播放du(之前版本最高支持1080P),不过由zhi于带宽的限制,其4K视频的帧率仅为每秒30帧 —— 播放4K视频时并不是很流畅。

HDMI2.0版本:最大带宽为18Gdps,同样支持4K视频播放,并且帧率达到了每秒60帧(肉眼能直观的感受到的性能提升)。

楼主(2021-03-29):
    dmi版本与所传输分辨率帧率的限制:
    这里写图片描述

楼主:
    HDMI差异1.4,2.0

楼主:
    HDCP是High-bandwidth Digital Content Protection的缩写,中文就是HDCP数字内容保护,它是英特尔开发的为HDMI提供高带宽数字内容保护的解码技术。配备了HDCP解码技术的 HDMI就不会受到信号加密的限制,可以接受全部格式的高清信号。说的简单些,HDCP应该就是一个防止数字内容盗版的加密技术,如果软件和硬件其中之一不支持HDCP,那么我们就无法读取数字内容。下一代的蓝光和HD -DVD都将执行HDCP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你希望在1980x1080的分辨率下观看电影,那么系统必须支持HDCP。反之,如果不支持的话,那么你只能获得1/4的分辨率。
    HDMI(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是数字高清多媒体接口,其协议由Sony, Hitachi, Thomson (RCA), Philips, Matsushita (Panasonic), Toshiba 和 Silicon Image合作开发完成,基于Silicon image 的TMDS技术传输数据,能向下兼容DVI(Digital Visual Interface)。

楼主:
    TMDS:过渡调制差分信号,也被称为最小化传输差分信号,是指通过异或及异或非等逻辑算法将原始信号数据转换成10位,前8位数据由原始信号经运算后获得,第9位指示运算的方式,第10位用来对应直流平衡(DC-balanced,就是指在编码过程中保证信道中直流偏移为零,电平转化实现不同逻辑接口间的匹配),转换后的数据以差分传动方式传送。

楼主:
    CEC 信号详解
CEC是一套完整的协议,电子设备可以借着CEC信号让用者可控制HDMI接口上所连接的装置。如单键播放(One Touch Play),系统待机(System Standby)。 即是如果用者将影碟放进蓝光播放器时,电视会由于CEC信号的通知而自动开机,然后视频通道亦会自动切换到播放器连接的通道上。而当用者关掉电视时,CEC信号亦会通知HDMI相连接的装置一同进入待机。由于这样,所以就可以完全变成单一遥控器控制所有HDMI连接的装置。

    CEC是单总线协议,通过Phsical address Discovery Process机制来分配物理地址,DDC信号把物理地址传输到设备中。当一个带CEC功能的设备获取到一个物理地址的时候,他将进行以下处理:
1. 主动申请分配与设备类型相应的逻辑地址
    2. 通过广播的方式来报告物理地址和对应的逻辑地址,实现绑定。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King-Five」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3625961/article/details/53434189

楼主:
    CEC协议通过CEC信号实现通信,物理底层上CEC信号包具有一个开始位和一串数据位。开始位是在总共b时长内拉低信号a时间。如果信号拉高后不再被拉低,表示不再有数据信号。

网友A:
哈!上星期五同事問我,如果螢幕上跑的是 1080p,HDMI 上量到的訊號會有多快。

當時想,這個問題有什麼難的,網路上一堆計算器,上網查一下不就得了。

    結果……,雖然差異不是很巨幅,但每個網站算出來頻寬都不一樣。

痛定思痛把規範看了一遍,並且網搜到一篇很不錯的踢哀TI)技術文檔,還發現踢哀TI)的技術文檔有寫錯。

    HDMI 的頻寬怎麼計算?.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上星期五同事問我,如果螢幕上跑的是 1080p,HDMI 上量到的訊號會有多快。

    當時想,這個問題有什麼 ...

    狗老大威武,我这两天也在看速率,发现计算的理论值与实测不一样,实测HDMI 1080P @60的时钟是148.2MHZ,4K@60的时钟速率是620MHZ。刚好你这个数据可以给我答疑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狗老大威武,我这两天也在看速率,发现计算的理论值与实测不一样,实测HDMI 1080P @60的时钟是148.2MHZ, ...

真羡慕你们这些土豪,居然能测量HDMI的频率。
我的示波器连125M的网络时钟都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羡慕你们这些土豪,居然能测量HDMI的频率。
我的示波器连125M的网络时钟都测不准

    为了认证也没办法,去外面测的。仪器又快又好是硬件设计师的梦想。

    附註︰費用遠超過我一個月的工資!@_@
    咪吐!(去外面測的)>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羡慕你们这些土豪,居然能测量HDMI的频率。
我的示波器连125M的网络时钟都测不准

別冤枉窮人啊~我只能用筆算!

网友:
    我擦,140MHz,最少也是1G采样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