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VCC供电短路故障案例

楼主(2020-10-21):
    在电路板维修中,如果碰到VCC电源短路的故障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因为并联在VCC和GND之间的元件实在太多,有芯片、有电容、有晶体管,哪一个都有可能短路,锡点和铜箔也可能短路。一般维修人员会将元件一个个拆下来,直到拆下某个元件后短路排除为止,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整个板上的元件拆得差不多了也找不到故障,不但找不到故障,还会把电路板损坏。
      在电路板维修中,如果碰到直流供电短路故障,对于初学者来说应该是相当头疼的一件事情了,因为这一故障牵扯的元器件太多,排查起来又太麻烦,很多初学者都是换了这个换那个,到终于找出故障所在,板子也已经被折腾的千疮百孔了,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快速锁定故障点的方法?答案是肯定的,起码本人感觉效果挺好的。下面让我来介绍一下具体方法吧
       快速检修过程:分两步
  1,锁定故障区域。对VCC供电的所有电路划分区域,沿着电源铜箔找分叉,然后在分叉处用小刀划开,用意是把供电电路分成两块,划分故障区和非故障区。分别测量对地电阻,对地电阻为零的一边就是故障区,然后再沿着铜箔找下一个分叉,这样依次类推,把故障范围一步步的缩小,锁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2,把范围锁定在一定范围内之后,就要排查相关元器件了,一般容易造成短路故障的有集成电路芯片,电容和晶体管,所以应该从大到小依次重点检查。首先对于集成芯片,可以将供电一脚抬起,使其脱离供电电路,再去测量VCC对地电阻,如不再短路,就是芯片损坏,否则继续查找,直至故障排除。故障排除后,再把先前划开的铜箔连好就可以了。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路板中是的,其中尤其以电解电容的损坏为常见。
  电容损坏表现为:a.容量变小;b.完全失去容量;c.漏电;d.短路。
  电容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引起的故障也各有特点。在工控电路板中,数字电路占绝大多数,电容多用做电源滤波,用做信号耦合和振荡电路的电容较少。用在开关电源中的电解电容如果损坏,则开关电源可能不起振,没有电压输出;或者输出电压滤波不好,电路因电压不稳而发生逻辑混乱,表现为机器工作时好时坏或开不了机,如果电容并在数字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故障表现同上。这在电脑主板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电脑用了几年就出现有时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开机的现象,打开机箱,往往可以看见有电解电容鼓包的现象,如果将电容拆下来量一下容量,发现比实际值要低很多。
  电容的寿命与环境温度直接有关,环境温度越高,电容寿命越短。这个规律不但适用电解电容,也适用其它电容。所以在寻找故障电容时应重点检查和热源靠得比较近的电容,如散热片旁及大功率元器件旁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曾经修过一台X光探伤仪的电源,用户反映有烟从电源里冒出来,拆开机箱后发现有一只1000uF/350V的大电容有油质一样的东西流出来,拆下来一量容量只有几十uF,还发现只有这只电容与整流桥的散热片离得近,其它离得远的完好无损,容量正常。另外有瓷片电容出现短路的情况,也发现电容离发热部件比较近。所以在检修查找时应有所侧重。
  有些电容漏电比较严重,用手指触摸时甚至会烫手,这种电容必须更换。
      在检修时好时坏的故障时,排除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以外,一般大部分就是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了。所以在碰到此类故障时,可以将电容重点检查一下,换掉电容后往往令人惊喜(当然也要注意电容的品质)。

网友:
    芯片、有电容、有晶体管,哪一个都有可能短路,锡点和铜箔也可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