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温度设置标准 是什么?

楼主(2020-10-21):
    回流焊温度设置标准 是什么?

网友:
    回流焊温度设置分为四个温区,升温区,预热区,回焊区,冷却区,不同的温区设置标准不同。

网友:
    回流焊升温区温度设置:升温速率应设定在2到4℃/秒,在预热区的升温速度过快,容易使锡膏的流移性及成分恶化,容易产生爆珠和锡珠现象。

回流焊预热区温区设置:温度在130到190℃,时间以80到120秒适宜,如果温度过低,则在回流焊后会有焊锡未熔融的情况发生。

    回流焊回焊区温度设置:回焊区的温度就是回流焊接的峰值温度,峰值温度设定在240到260℃,熔融时间建议把240℃以上时间调整为30到40秒。

网友:
    回流焊冷却区温度设置:回流焊冷却区速率应在4℃/秒。

回流焊温度设置因回流焊散热器的状态和结构不同而异,事前要对产品多做首件测试,温度设置合理后才能进行批量的回流焊接操作,以确保合适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