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电路问题

楼主(2020-10-21):
下图为半波整流和仿真的波形,为什么out1与理想波形不同,测试各点波形,发现out1处的波形为mid和out的叠加,mid为运放反相输入端,存在一个小的半波,out为运放输出端,存在一个大的半波,两者叠加产生了out1的波形,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改成使用双电源。

网友:
仔细看《模拟电路》教材里面关于输入共模范围的内容,或者仔细看你使用的运放LM358的datasheet,里面也有输入共模范围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使用双电源。

半波整流电路只有一半被利用,那另一半的能量去哪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