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色环电感封装可以升压电感吗?

楼主(2020-10-21):
贴片色环电感封装可以升压电感吗?

网友A:
不可以吧,色环电感功率小,而且DCR值好像比较大,MC34063升压的话个人觉得色环电感不行,推荐用绕线电感,或者贴片电感都好点 。我做过33063和61085的,都用的贴片功率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吧,色环电感功率小,而且DCR值好像比较大,MC34063升压的话个人觉得色环电感不行,推荐用绕线电感,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