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AD620放大模块的硬件实物图画出电路图?

楼主(2020-10-21):
1.电路组成三块芯片:AD620、mc34063、LM358(低通RC无源滤波器)
2.电容、电阻、三极管二极管、电感、电位计
3.如图所示,能否有大神指导一下,画出一个通道的就够用了
因为某宝所购买,商家死活不肯给原理图,只能看着硬件查看每个元器件的阻值、个数,板子上的电路连接线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拿万用表量着画图了

网友:
    均为贴片形式的元器件,二极管型号为两个SS34、三极管一个W3、电感是101

网友:
    电位计下面的芯片是LM358、LM358下面的是AD620、另外一颗在电位计右侧的是mc34063电源芯片

网友:
    就是抄板吧,先查查各个芯片规格书里推荐的电路,再用万用表量连线

网友(2021-04-22):
    你就说你是在抄板不就得了

网友:
    抄板的话还不简单吗   元器件记录一下,拆掉,表面清理干净,扫描一下丝印层,然后打磨掉阻焊漆,露出铜皮。在扫描一下线路层。抄板软件一导入就OK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