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了!!!!调光led照明灯频繁烧毁

楼主(2020-10-21):
各位大神 目前现场出险LED 调光模块大面积烧毁 现象 怀疑 调光模块对传统led 照明灯 不匹配
照明灯 原有控制器被拆除 (因为不能调光) 换上新采购调光模块 (拆开后发现是OC5020B恒流源led驱动芯片 通过PWM 进行调光)
运营一星期左右 现场烧毁 大面积led 不知道原因所在 原LED灯驱动器输出为60V(原驱动器推测为恒压源 220交流转60v直流) 新换恒流源 接LED时所测电压为49V 目前项目验收紧张 在网上找了一堆资料 有说输出端反向并联二极管的 有说并联滤波电容器的 也有说需要接稳压管的 小弟电子线路不是很懂 希望论坛大神 帮助分析解决问题 另外网上的这些解决方法都是什么作用 我能采纳哪种? 跪拜各路大神,在线急等!!!

网友:
散热是否良好

网友:
    电流电压是没问题,估计是散热不好导致,把LED铝基板下面要涂散热硅胶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如果以前的是恒压元,你现在采用49V,估计都亮不起来!还是查查你的电源和以前电源的区别吧

网友:
    查一下LED灯的灯珠型号和排列方式(几串几并),再确认一下恒流源的电流输出值,然后计算各个灯珠上流过的电流是多少。原来是恒压驱动方式的话,限流电阻是留在灯板上了吗?是不是限流电阻被烧毁了而不是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