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库有这种封装的吗 是不是要自己画?

楼主(2020-10-21):
如果要画的话 ,那位大神能提供下焊盘的尺寸大小吗?

网友:
贴片电阻、电容、二极管的封装啊,,  要给出封装类型,比如0402、0603、0805、1206等等  软件应该自带的有,都是厂家提供的

网友:
淘宝上花个几块钱买一个库就好了

网友:
    自己画,没有十全十美的封装,每个都尽量自己画,这才是自己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