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多组二维曲线呈现在一个三维坐标中?

楼主(2020-10-21):
我有一批数据,x,y,z 分别为频率,温度,所以应数值,比如

                  39℃           43℃          46℃           48℃

42MHZ      141.73        155.17        166.89        177.75
64MHZ         190.36        212.18        230.74        248.6
128MHZ         101.24        106.97        112.09        116.88

想将这组数据表现在三维坐标中,该怎么处理

网友:
    在同一figure中使用hold on命令和plot3命令。

网友:
    我也想学习,谁能具体说说

网友:
    直接用mesh函数就可以

网友:
    加上这两个效果是不是更好
set(gca,'ytick',fe)
    set(gca,'xtick',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