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微波通信的特点及其应用

楼主(2020-10-21):
微波通信是新一代的数字微波传输体制,数字微波通信是用微波作为载体传送数字信息的一种通信手段。它兼有数字通信和微波通信两者的优点,由于微波在空间直线传输的特点,故这种通信方式又称为视距数字微波中继通信。

   一、数字微波通信系统的组成

   数字微波传输线路的组成形式可以是一条主干线,中间有若干分支,也可以是一个枢纽站向若干方向分支。如图1所示是一条数字微波通信线路的示意图,其主干线可长达几千公里,另有若干条支线线路,除了线路两端的终端站外,还有大量中继站和分路站,构成一条数字微波中继通信线路。

   组成此通信线路设备的连接方框图如图2所示。它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用户终端,直接为用户所使用的终端设备,如自动电话机、电传机、计算机、调度电话等。

   交换机。这是用于功能单元、信道或电路的暂时组合以保证所需通信动作的设备,用户可通过交换机进行呼叫连接,建立暂时的通信信道或电路。这种交换可以是模拟交换,也可以是数字交换。目前,大容量干线绝大部分采用数字程控交换机。

   数字电话终端复用设备(即数字终端机)。其基本功能是把来自交换机的多路信号变换为时分多路数字信号,送往数字微波传输信道,以及把数字微波传输信道收到的时分多路数字信号反变换为交换机所需的信号,送至交换机。对于PDH系统,一般采用编码调制数字电话终端机,它还包括二次群和高次群复接器、保密机及其他数字接口设备,按工作性质不同,它可以组成数字终端或数字分路终端机。而对于SDH系统,则采用SDH数字复用设备,简称SDH设备,它由一些基本功能块灵活地组成不同类型的总的设备。图中的数字分路终端机可由分插复用器(ADM)来替代。

   微波站。按工作性质不同,它可分成数字微波终端站、数字微波中继站和数字微波分路站。有两个以上方向的上,下话路的微波站则称之为数字微波枢纽站。SDH微波终端站的发送端完成主信号的发信基带处理(包括CMI/NRZ变换、SDH开销的插入与提取,微波帧开销的插入及旁路业务的提取等)、调制(包括纠错编码、扰码及发信差分编码等)、发信混频及发信功率放大等;终端站的收信端完成主信号的低噪声接收(根据需要可含分集接收及分集合成)、解调(含中频频域均衡、基带或中频时域均衡、收信差分译码、解扰码、纠错译码等)、收信基带处理(含旁路业务的提取、微波帧开销的插入与提取石DH开销的插入与提取、NRZ/CMI变换等)。在公务联络方面,终端站具有全线公务和选站公务两种能力。在网络管理方面,终端站可以通过软件设定为网管主站或主站,收集各站汇报过来的信息,监视线路运行质量,执行网管系统配置管理及遥控、遥测指令,需要时还可通过Q3接口与电信管理网(TMN)连接。终端站基带接口与SDH复用设备连接,用于上、下低价支路信号。终端站还具有备用倒换功能,包括倒换基准的识别,倒换指令的发送与接收,倒换动作的启动与证实等。

   数字微波中继站。主要完成信号的双向接收和转发。有调制、解调设备的中继站,称再生中继站。需要上、下话路的中继站称微波分路站,它必须与SDH的分插复用设备连接。再生中继站具有全线公务联络能力,以及向网管系统汇报站信息。线路运行质量的能力,并可执行网管系统的配置管理及进行遥控及遥测。再生中继站也可以上、下旁路业务信号。

网友:
对于SDH系统,则采用SDH数字复用设备,简称SDH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