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M350 里面快速的加一个比原焊盘稍大或稍小的重叠孔?

楼主(2020-10-21):
如何在CAM350 里面快速的加一个比原焊盘稍大或稍小的重叠孔?

网友A:
能这样操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这样操作的吗

当然能了,要不然楼主也不会问的吧

网友:
    用UTIliTIes -> Over/Under Size 命令。Template Layer 选择操作层,Target Layer 选择目标层,Enlarge 扩大,Reduce 缩小。填入所要扩大或缩小的数据,最后选择要操作的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
    F11就是干这个的呀,自动生成一个新层,做图案,位置不会跑,大小要自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