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具体何时用2层板,4层板,6层板在技术上有没有严格的限制?(除去体积原因)是...

楼主(2020-10-21):
请问具体何时用2层板,4层板,6层板在技术上有没有严格的限制?(除去体积原因)是以CPU的频率为准还是其和外部器件数据交互的频率为准?

网友:
感觉能用2层板就不用4层板,因为会增加成本

网友:
要看公司的定位的吧!有的公司愿意给项目投资,有的公司就是能省就省,能降成本就降成本

网友:
用几层板,主要看用的最复杂的芯片fanout需要几层出线。特别是BGA的芯片,先自己扇出看看要几层信号层。普通板子,2/4层都可以,高速的话建议至少4层。看设计复杂度,原则上是能满足设计要求的条件下,越省越好。

网友:
请问具体何时用2层板,4层板,6层板在技术上有没有严格的限制?

网友(2021-07-23):
板子的尺寸要求,使用芯片的管脚密度。如果板子能无限大,就可以在双面里布线开么,但是板子肯定受结构限制。另外使用的芯片如BGA这类也会决定你板子的层数。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急速交期,2小时快速报价+样品最快24小时
制程能力,最高40层+最小贴装01005+最小BGA间距0.2mm
特色优势,整机组装+BGA返修植球+特种PCB加工
北京-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