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微带阵列天线PCB

楼主(2020-10-21):
各位大佬,有没有了解或做过定向微带阵列天线PCB的?
最近我司做的一款天线PCB,之前打样性能很好,但是最近返单做的性能很差没有达到要求。我们的制板要求,要求了板材型号、介电常数、铜厚等影响的性能的参数。虽然板厂回复是板材型号、介电常数、及工艺都没有变。但是我们分析是介电常差异太大导致的(现在也在想办法测量介电常数)。

所以请教一下:1、成品板材的介电常数能测出来嘛?铜及绿油等成品是不是影响测量结果(目前了解到的是有影响)?
2、同一型号的PCB板材的介电常数是一个固定值?还是一个范围值?一般是多大范围的?不同型号的是不是不一样? 而且每批次是不是也都不一样的?
3、这种PCB一般要求板厂控制 哪个参数的(介电常数?阻抗?或是其他),来避免生产因素或公差影响性能呢?

网友A:
影响介电常数的因素还有PP的含胶量,一样型号的PP含胶量不一样,介电常数也是不一样的。另外适用信号的频率也会影响介电常数。如果厂家的工艺和材料没变,可以往测试设备上找找原因,是不是哪里的cable和PCB 阻抗不匹配影响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介电常数的因素还有PP的含胶量,一样型号的PP含胶量不一样,介电常数也是不一样的。另外适用信号的频率 ...

我的设备及测试环境都一样的,也拿之前的板子来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看到两次的板子 芯板颜色 明显差异很大的,所以就怀疑是板子 偷换板材或介电常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设备及测试环境都一样的,也拿之前的板子来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看到两次的板子 芯板颜色 明 ...

怀疑芯板换了的话,是不是可以用PCB切片来比较。高倍显微镜应该可以测出厚度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芯板换了的话,是不是可以用PCB切片来比较。高倍显微镜应该可以测出厚度来。

现在看到芯板的颜色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