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分离PID

楼主(2020-10-21):
ys=tf(50,[0.125,7, 0]); %tf是传递函数  即被控对象函数G();
dsys=c2d(sys,ts,'z');    %把控制函数离散化取Z变换n阶定常离散系统差分方程
                                %在零初始条件下取Z变换:
                                %dsys即Y(z)/U(z)
[num,den]=tfdata(dsys,'v');% 离散化后提取分子、分母

yout(k)=-den(2)*y_1-den(3)*y_2+num(2)*u_1+num(3)*u_2;

传递函数如下:
sys =

  ---------------
  0.125 s^2 + 7 s

z变换以后:
dsys =

  0.0001963 z + 0.0001927
  -----------------------
  z^2 - 1.946 z + 0.9455

请问这个yout(k)是怎么来的???求助!

网友A:
dsys的分子分母都除以z^2
y(k)*z^(-d)=y(k-d)
把式子展开做一下简单变形即可

网友:
一楼正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ys的分子分母都除以z^2
y(k)*z^(-d)=y(k-d)
把式子展开做一下简单变形即可

如果传递函数里有延迟对象的话 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