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2020-10-21):
下图中,为什么接了交流电源和没接交流电源后,三极管的β值会变?

网友:
已经放置了示波器,为何不看看输入和输出波形?

网友A:
波形已经失真了,看也没用

网友:
    放大区,饱和区,确定基准点选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已经失真了,看也没用

    失真标明 基准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