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问题

楼主(2020-10-22):
插孔元件 需要上焊锡吗

贴片芯片需要每个引脚都上焊锡吗

希望得到大佬的帮助

十分感谢

网友:
插孔元件可波峰焊可印锡焊,具体要看元件特性。贴片芯片:原则是都可以上锡,具体也可以参考元件datasheet要求。

网友:
问题看不明白,是手工焊,还是机器焊?

网友:
手工焊接:插立件,先插进去再点锡,贴片件:可先上锡也可后点锡;
机器焊接:无论是插立件还是贴片件都需要先刷锡

网友:
    都有特例。某些贴片元件的DIP固定脚焊盘有时也要钢网开窗刷锡膏,这样可以在回流焊时起到固定作用。而贴片元件如果用红胶工艺过波峰焊来生产的话,那也不需要刷锡膏咯。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