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滤波的疑问

楼主(2020-10-22):
    一个DC-DC电路的输出端,在滤波电容前面串接了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据说对EMI有改善作用,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其中原理?

网友A:
    电阻和电容组成一个RC阻尼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和电容组成一个RC阻尼吸收

直接电容吸收不是更好吗?

    如果目的是為了效率,電阻(ESR)會是個豬隊友;如果是為了消耗過多能量,電阻(ESR)絕對是好幫手。^_^

网友:
    这个最大可能是保证反馈环稳定。EMI很少放到这里做。
有些电源芯片对滤波电容esr有要求,看你这个图。输出电容用的陶瓷电容,可能esr达不到芯片要求。

网友:
    之前看过一篇文章:选择保障线性稳压器稳定度的ESR:http://murata.eetrend.com/article/2017-07/1000576.html目的是消除振铃,这个是LDO,DCDC应该也是类似的原因吧。

网友:
    加个小电容也行的

网友B:
    DCDC的具体型号楼主不介绍下么?  看手册上有没有esr要求啊

网友:
    许多LDO输出对输出电容ESR有要求,坏的表现为输出震荡或高纹波,补偿ESR用的,其实输出电容设计的好,这个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的具体型号楼主不介绍下么?  看手册上有没有esr要求啊

型号是:TPS65381手册里面确实有ESR的说明:ESR range 100 mΩ to 300 mΩ(2)
    (1) Capacitance is effective capacitance after derating for operating voltage, temperature, and lifetime.
    (2) ESR is total effective series resistance of the capacitors and if necessary added series resistor.

网友:
    贊成, 應該與 EMI無關. 與穩定度有關.

网友(2025-05-29):
    是用于产生纹波,常用的MLCC电容的ESR很小,太小就会对FB的反馈迟滞回路有影响,因为电压型FB实际上就是检测输出电压纹波的大小,通过侦测纹波大小进行开关mos,因此会对输出电容的ESR有要求

网友:
錯了本人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电容吸收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非得要这个电阻呢,是因为单纯电容的幅频特性和RC的幅频特性觉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