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选适合的路由设备?

楼主(2020-10-22):
    如何挑选适合的路由设备?

网友:
    先看下传输速率:按照8个bit(比特)=1个B(字节),计算下理论值的速率。2.4GHz: 300Mbps÷8=37.5MB/S,5GHz:867Mbps÷8=108.4MB/S,双频并发:1167Mbps÷8=145.88MB/S。
      所谓双频就是指无线路由支持2.4G和5G,2.4G相对来说基本支持所有带无线功能的设备。部分的家电也处于这一频率。也是干扰的频率段。5G的频率段使用较少,干扰也比较小。弱点就是穿透能力差,衰减大。因此需要达到互补的效果,首先至少要选择双频并发的路由器。

网友:
    传输标准802.11 ac/a/n & 802.11 b/g/n:只需了解是一种无线局域网标准。新一代wifi标准802.11 ac是从802.11 n上发展而来的,有着比802.11 n更高的速度。双频无线路由器即支持2.4G和5G两个频率。所以购买无线路由看看支不支持802.11

网友:
    带机数量:2.4G Wi-Fi 多可以连接32个上网设备;比较优选接15台设备。5G Wi-Fi 也支持32个上网设备同时连接。带机数量主要的性能主要由路由器的芯片性能决定的。芯片的内核决定你的路由器性能。不过网上购买路由好像不怎么标明芯片的。
      双频的带机量肯定大于单频。2.4G Wi-Fi 和5G Wi-Fi 多同时支持64台无线设备连接。所以家庭组网的无线AP是不适用与企业的。至于什么穿墙能力强什么的,咱也不太相信。连过这么的多的无线路由,过两堵墙就信号衰减的厉害。从上面知道,5G的穿透力是很弱的。大房间覆盖,可使用中继或者路由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