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工作中,如何快速测试电子车间的静电接地线是否良好?(如用万用表就可测试)

楼主(2020-10-22):
日常工作中,如何快速测试电子车间的静电接地线是否良好?(如用万用表就可测试)

网友:
据说可以测量相线对地电压 越大越好,中性线对地电压越小越好 进行比较。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的。万用表调整直线,一头连接插头,一头连接机器或者设备,220是火线 换一个头就是地线。静电接好了的话数值就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