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标签

楼主(2020-10-22):
在AD 中都有什么网络标签?分表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altiumDesigner有六类网络标识:
1.Net Label: 网络标号
2.Port: 端口
3.Sheet Entry: 图纸入口
4.PowerPort: 电源端口
5.Hidden Pin: 隐匿引脚
6.Off-sheet Connector: 图纸外连接符
特别要注意的是,除了“Port”与“Sheet Entry”这一对标识以外,其它不同类的网络标识,即使标识名字相同,相互之间也没有连接。比如Net Label及Port两种标识,只能通过连线才能把这两个同名不同类的标识连接起来。

网友:
    有很多,多接触就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