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

楼主(2020-10-22):
下图是应用在光电烟雾检测上的,左边是光电二极管模型,电流转电压,第二级就完全看不懂了,工作在交流吗?求助大神

网友:
发射端应该是有频率的,所以相当于交流信号!

网友:
没有直流偏置,不能工作

网友:
运放反相输入没有设定直流电位,导致输出的直流电位也是无定义的,输出是无效的

网友:
感觉图纸有误      是产品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