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la用汇编写,读取ADC结果寄存器编译报错

楼主(2020-10-22):
最近要用CLA,手头的代码是汇编的,就放入asm文件加入工程编译。里面要读取@_adcaResultregs.ADCRESULT0,但是此处编译时报错,说以下变量未定义,
_adcaResultregs
ADCRESULT0
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如果不是特别要求实时性的系统,可以不用汇编,CLA是支持简单的C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