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RINC429总线的信号与仿真讨论

楼主(2020-10-22):
     ARINC429总线是美国航空无线电公司(ARINC)制定的航空数字总线传输标准,定义了航空电子设备和系统之间相互通信的一种规范。随着国内航空业的发展,ARINC429总线的应用日益广泛,已推广到许多航空设备中。与此同时在许多航空机载设备的检测维修中出现了大量对429信号的检测需求。这就使得对429信号的仿真和测试显得十分关键。本文使用目前市场上技术成熟的基于PCI接口的429收发板卡,以LabWindows/CVI作为软件开发环境,设计实现了对429信号的仿真和测试,达到了使用个人电脑完成429信号检测任务的目的。

      ARINC429总线简介

     ARINC429协议规定使用双绞屏蔽线以串行方式传输数字数据信息,信息为单向传输,即总线上只允许有1个发送设备,可以有多个(≤20个)接收设备。总线的数据传输率为12.5~100kbps,传输字为32位。线路上的码型为双极性归零码。每条线上的信号电压范围为+5V到-5V之间。一条线称为A(或+),而另一条线称为B(或-)。两条线路的差分信号的逻辑关系有三种:当A-B 的差分电压为7.25V~11V时,表示逻辑1,即HI;当A-B

    的差分电压为-0.5V~0.5V 时,表示NULL;当A-B的差分电压为-11V~-7.25V 时,表示逻辑0,即LO。具体编码方式如图1所示。

      图1 ARINC429双极性归零编码方式图

      按照规定ARINC429字的32个数据位分为5个基本区域,分别为Parity、SSM、DATA、SDI、LABEL,如图2所示。1~8位是标号位(LABEL),标记出包括在这个传送字内的信息的类型。通过这些数据标号,接收设备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所接收到的字的用途。9~10位是源终端识别位(SDI),它指示信息的或信息的终端。11~28或29位是数据位(Data Field),是所确定的用于传输的信息。 29到30或31位为符号状态矩阵位(SSM),表示数据的特性或字类型,也可表示发送设备的状态信息。32位为奇偶校验位(P),实现简单的数据校验功能。

      图2 429 信号32位字格式

      基本设计思想

      设计航空429总线信号的仿真和检测采用了虚拟仪器的设计思路。简单的说,虚拟仪器就是通用计算机加上软件和硬件。硬件用来解决信号的输入输出问题,软件用来实现对信号的处理、显示等功能。它利用计算机的强大支持,使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对其维护、扩展和升级。与传统仪器相比,虚拟仪器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可以通过编制软件来定义功能。目前在这一领域内,使用较为广泛的软件包括NI公司的LabVIEW 和LabWindows/CVI,HP公司的VEE等。

      设计中,硬件方面使用基于PCI插槽的429信号收发板卡,将其插入通用电脑PCI插槽达到了测试的硬件要求,实现429信号的发送和接收;软件方面使用NI公司的LabWindows/CVI作为开发平台,主要用来完成发送前的数据准备、对接收数据的处理和显示等工作。

      设计实现方法

      硬件介绍

      选用西安方元明公司代理的EXC_M4K429RTx模块板卡。该板卡的基本结构如图3所示。

      图3  M4K429RTx板卡结构原理图

      其主要性能参数包括:支持5~10通道,每个通道均支持接收发送自定义;信号传输率为12.5~100Kbps编程可调;4K×8双端口RAM作为数据收发缓存;支持奇偶校验和可编程输出硬件触发,中断和选择模式;发送通道支持单个发送,单次发送和循环发送三种发送模式;接收通道支持查询接收,单通道连续接收和多通道连续接收三种模式;发送字间隔编程可调;支持添加时间标签;有纠错功能。

      软件支持:提供windows下运行的C驱动;支持VC、LabVIEW、Delphi、LabWindows/CVI等软件进行开发。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设计实现29信号的发送,即信号的仿真;另一个是实现接收429信号并以合适的方式处理,包括如何显示等,即信号的检测。

      ·发送部分

      发送部分设计流程如图4所示,设计的工作界面参见图5。

      图4 发送数据流程图

      图5 发送界面

      首先,输入设备号、模块号和选择发送通道,通过调用板卡函数Init_Module_RTx对板卡初始化,获得对板卡进行操作的句柄,点击“打开板卡”按钮可以完成这一步工作。然后调用板卡的属性设置函数Setup_Transmit_Channel_RTx设置发送通道的发送属性,包括发送方式,发送数据速率,发送时间间隔和奇偶校验,通过面板控件获得这些属性值,如发送方式可选择单次,单个和循环发送三种发送模式。发送速率12.5~100Kbps可选。

网友:
    主要用来完成发送前的数据准备、对接收数据的处理和显示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