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2个问题

楼主(2020-10-22):
请教下2个问题:
1. 请问下TI官方板子CC2530EM discrete 1.3.1的板厚是多少;
2.请问下CC2530EM discrete 1.3.1板子的射频部分参数能否在板厚1.0mm的板子上运用。
谢谢!

网友A:
PCB DESCRIPTION: 2 LAYER PCB 0.8 MM Nominal thickness with 35um Cu in each layer
Dielectric constant for FR4 is 4.5
可以在1.0mm上用,射频线做50ohm阻抗控制。所以,线宽要重新计算的。
BR. AZ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DESCRIPTION: 2 LAYER PCB 0.8 MM Nominal thickness with 35um Cu in each layer
Dielectric constan ...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