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大赛] 简易智能电动车E62

楼主(2020-10-22):
摘    要

本系统按要求制作了一个简易智能电动车,它能实现的功能是:从起跑线出发,沿引导线到达B点。在此期间检测到铺设在白纸下的薄铁片,并同时发出声光指示信息,实时存储、显示在“直道区”检测到的薄铁片数目。电动车到达B点以后进入“弯道区”,沿圆弧引导线到达C点,能够检测C点下正方形薄铁片,并在C点处停车5秒,停车期间发出断续的声光信息。之后继续行驶,在光源的引导下,利用超声传感器传来的信号通过障碍区进入停车区并到达车库。最后,电动车完成上述任务后能够立即停车,全程行驶时间小于90秒。
并附加其他功能。
另外系统中传感器电路额外加入了单片机便于89C51单片机在之后的运行中检测四周电路,减小89C51负担。
软件方面:因为,会,利用传感器在检测到某物体时输出信号发生特定变化这种规律,让单片机只对此类信号有所反应,大大减少了处理数据,算法,从而加快了系统的反应速度。
一、方案比较、选择与论证
根据题目要求,有两种解决方案。
1、精确定时法
这种方案主导思想是在对电动车直线、转弯行驶速度以及行程的准确把握基础上利用单片机定时来使电动车顺利通过直道区、弯到区、障碍区并且最终到达车库。
缺点:供电电压不稳定,易导致小车车速不稳定,则距离不好控制;另外路线固定不变,不能应对意外事件,而且想要准确跑完全程对于电动车的起始位置、直线行进参数、转弯半径进行精密测量和计算,智能化差。
2、传感器引导法
这种方法核心是单片机通过对传感器信号检测来控制制动电机和电机转向的动作,智能化大大增强, 可以用下图形象的表示出来:

网友:
简易智能电动车

网友(2021-11-04):
厉害了,前来观摩